西门子430变频器用于锅炉引风机调速,加减速时间调长,减速时还报警甚至故障

楼主(2009-11-04):
西门子430变频器用于锅炉引风机调速,加减速时间调长,减速时还报警甚至故障

网友A:
加速减短,3-8秒左右,减速加长25-40秒,参数设置自由停机,试试

网友B:
热线电话:13795447976/021-26596371/51591140
传真:021-51591141
联系人:林先生 MSN:lsh3213@live.cn QQ:1241324591
Email:lsh3213@163.com
西威变频器全国总代理
西威变频器全国总代理
西威变频器是由意大利生产的一种高性能的驱动器,在国内最先是由西子OTIS应用的,在匹配同步电机方面有着独特的优越性:首先该驱动器的PI功能相当丰富,可以细分为4段(包括一个零速PI),而且宽度可调,所以在匹配无齿电机时可以不加予负载信号,启动不会有倒溜的情况发生;其次它内部有两套自整定程序:一是电机参数自整定,它可以自动的整定出电机的相间电感和电阻常数,避免了由于电机厂家提供电机参数不全而导致调试难度的提高;另一个是无齿定位自整定,该程序是检测编码器和电机磁极相对应的位置。
异步电梯西威变频器型号:
AVY2055-KBLAC4O AVY2075-KBLAC4O AVY3110-KBLAC4O
AVY3150-KBLAC4O AVY4180-KBLAC4O AVY4220-KBLAC4O
同步电梯专用西威变频器型号:
AVY2055-KBMAC4O AVY2075-KBM-XO AVY3110-KBMAC4O
AVY4180-KBMAC4O AVY3150-KBMAC4O AVY4220-KBMAC4O
西威变频器主板型号: RV33-3 AC4-O V3.4 RV33-4NV-1
西威变频器驱动板型号:PV33-4L-18-400D
变频器电源板PV33-2-04;PV33-2-07;PV33-3-11;PV33-3-15;PV33-4-18;
PV33-4-22;PV33-4-45;PV33-4-55;变频器IGBT S8H59等。
西威PG卡 西威分频卡:TL-EXP-E V2.2
AVY2040-KBX-XO
AVY2075-KBX-XO
AVY3110-KBX-XO
AVY3150-KBX-X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