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真正的密码保护的能锁所有参数的变频吗?

楼主(2009-11-05):
有能锁所有参数的变频吗? 不想别人知道我怎么设置的,

别回帖说*** 变频将***里面的1改为0就可以什么的!  要真正的密码保护的

要几台3.7kw的  体积要求变频高23cm 款16cm  厚10cm)

有的朋友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A:
多了去了,英威腾,台达

楼主:
能说说具体型号吗?那家有便宜货

网友B:
好多变频器都可以设置管理密码的,查查看吧

网友C:
我厂有一台艾默生变频器在工作时,时停时转,请问怎样解决。

网友D:
有故障代码吗?

楼主:
有能锁所有参数的变频吗? 不想别人知道我怎么设置的,   我要的4太220v的3.7kw的  那位有货呀?

网友E:
深圳正弦变频器

网友F:
4楼的

   我建议你先去检查下线路,要是没的问题把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出厂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关于我厂有一台艾默生变频器在工作时,时停时转,请问怎样解决。

我建议你先去检查下线路,要是没的问题把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出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