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故障啊

楼主(2009-11-05):
我公司有设备是300PLC和工控机装WICC通讯的,另外还单独有一个220V的联系电铃,是安装在不同的电气柜里,今天早上出现了这样的故障,只要一按电铃按钮,工控机显示器就黑屏,松开电铃按钮,就是正常的,开始以为是接地松掉了,有干扰什么的。检查是好的,把电脑联线重新

插过也不行,最后把工控机和显示器都拆掉检查发现显示器的信号接口那里有一边紧固螺钉螺纹坏了,就有那么一点没拧紧吧,全拧紧后故障就排除了,我们平时装显示器就插上不拧也可以用啊,再说一个小电铃应该也没什么干扰吧,又隔了好几米远,又在不同的柜子里啊,真让我弄了好久啊,

网友A:
镭射膜包装机,印刷机维修,机电设备维修包括内容:各种变频器,PLC维修,伺服驱动器,张力控制器,各种电动机维修技术交流平台,让更多的机电维修工在此领域中吸取更多的经验。QQ群:793116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