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触摸屏,和支持标准MODBUS协议的控制器,三者怎么连接才能通讯?

楼主(2009-11-05):
现有一个支持标准MODBUS协议的控制器(支持RS485),想要使其数据既在MCGS-TPC触摸屏上显示,又在计算机(MCGS通用版)上显示,不知道三者怎么连才能通讯?

已知控制器两接线端A、B----------RS485------MCGS-TPC触摸屏(COM2),能通讯,没问题。

且控制器两接线端A、B---------RS485转RS232---------计算机,用MCGS通用版监控,也没问题。

请问如题要三者通讯,怎么做?

还有一问,触摸屏(COM1)和计算机能用RS232连接起来通讯么,行的话要怎么做?

望高手解答,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触摸屏(COM1)和计算机可以用RS232连接起来通讯。

控制器两接线端A、B--RS485--MCGS-TPC触摸屏(COM2),使用modbus RTU驱动

MCGS-TPC触摸屏(COM1)--RS232--计算机,触摸屏使用modbus RTU串口转发设备,计算机使用modbusRTU设备

通用父设备串口、通讯参数设置正确就没有问题

楼主:
对:bluekit 关于

触摸屏(COM1)和计算机可以用RS232连接起来通讯。

控制器两接线端A、B--RS485--MCGS-TPC触摸屏(COM2),使用modbus RTU驱动

MCGS-TPC触摸屏(COM1)--RS232--计算机,触摸屏使用modbus RTU串口转发设备,计算机使用modbusRTU设备

通用父设备串口、通讯参数设置正确就没有问题

谢谢你的帮助

请问是触摸屏里的设备窗口采用:通用串口父设备0(COM2)-------modbus RTU驱动

                                                    通用串口父设备1(COM1)-------modbus RTU串口转发设备

电脑里MCGS通用版的设备窗口采用:通用串口父设备0(COM1)-------modbus RTU驱动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