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维修小窍门

楼主(2009-11-05):
交流接触器发生故障一般有3种情况。

一是不吸合,其原因在于线圈烧断,导致接触器不能吸合,通过测量线圈直流电阻,电阻值一般比正常线圈要大,这可通过更换线圈解决。但要注意:节能型线圈的接法与普通线圈不同,用普通线圈代替节能型线圈(可将节能部分装置去掉)改成普通型接触器。

二是接触器噪音大(不是电流声,而是金属碰击声)。这种情况多为磁缸故障,可以通过用橡胶垫片垫于磁缸底部、在磁缸表面涂抹导电膏或更换磁缸的办法解决。

三是接触器吸合良好,缺相或不通。吸合时测试上、下桩头接触电阻为无穷大,说明触点接触不良。拆下触点,用细砂布仔细磨平,涂上导电膏,如还吸合不牢,可以在上、下壳体之间垫上垫片,使动、静触点之间距离适当减小,以达到吸合时更加紧密。如触点烧坏严重,那只有更换新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