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FX1S PLC 程序可以写入,但不能读出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11-05):
自己用的FX1S 20点的  程序可以写入。但想把PLC里面的程序读出来,就报通讯错误是什么原因啊 ?谢谢了

网友A:
多半可能是电缆问题,但是也不排除PLC硬件问题。

网友B:
可能是编程电缆的问题。还有看是否你在通讯设置里和写入时的是否一样。一般这个问题容易解决。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