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感应式电能表常见问题

楼主(2009-11-05):
估算电能表走字是否准确

判定电能表走字是否准确,应将此表送到专门的计量部门进行校验。但在送检以前,自己也可根据电能表的常数大概估算一下,其方法举例说明如下:

如一只感应式电能表,常数为600转/千瓦时,在线路中接有100瓦负载的情况下,由此可得出,平均每小时的转数以及平均每分钟的转数。

因此,在正常的情况下,当线路中接有100瓦负载时,铝盘每分钟应转一圈,若到不了一圈,说明表走得慢,将会产生负误差,若超过一圈,说明表走得快,将会产生正误差。

当然,一只电能表走得准确与否,应以当地计量部门的校验数据为准,以上只是一种估算,仅供参考。

同理,如果是电子式电能表,就要计算出每分钟所发出的脉冲数,然后,观察电能表的发光二极管的闪烁次数,最后确定它的快与慢。

判断电能表的潜动

当电能表的电流线圈中无负载电流存在的时候,电能表转盘的转动不应超过一整圈。如果它连续转动,说明电能表发生了潜动现象。潜动分为正潜动(与铭牌上的箭头方向一致)和反潜动(与铭牌上的箭头方向相反)。

电能表发生潜动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内部导线漏电

由于种种原因,如室内布线年久失修或装修不慎将导线的绝缘损坏,使导线对地漏电,这个漏电电流通过大地与电能表的电流线圈形成了一个回路,此时电能表电流线圈内就会有电流通过,转盘也将会不停转动。但这种现象不属于电能表潜动。因为从外表上看线路上虽然没有接任何负载(这样就会使人们很容易误认为电能表发生了潜动),但是电能表的电流线圈内已有电流通过,所以不应属于潜动的范围。

处理方法:首先将电源断开,用摇表测量一下每根导线对地的绝缘电阻,把破损的导线换掉。

2.相序接反

在安装有功三相电能表时,一般是按正相序接线(也可按说明书的要求接线)。如果在实际接线时错把相序接反或没有按要求接线,有时也会发生潜动现象。这是因为由于电磁相互干扰而产生的一个附加力矩,会使转盘连续转动。

处理方法:在接表前首先验明三相电源的相序是否正确,然后再按说明书接线。

3.线圈短路

由于过载或其他原因,使电流线圈部分短路,电压工作磁通将分裂成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的两部分磁通,从而造成潜动现象的发生。

处理方法:当发现电能表有潜动时,要观察电能表的外观是否有线圈烧焦的迹象,如玻璃窗内有烟雾熏过的痕迹,或闻到有烧焦的气味等等,应及时更换同型号、同规格的线圈。

4.电能表本身原因

一是轻负载补偿力矩过大(由于电网电压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而补偿力矩是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所以,当电压升高时,就会引起轻载补偿力矩增大,使误差偏正,此时将会产生正潜动。相反,当轻载补偿力矩减小时,使误差偏负,此时将会产生反潜动),二是电磁元件不对称,或电压铁芯、电流铁芯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