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佳灵变频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2009-11-05):
用了几年的佳灵250KW变频器可启动正常运行,但一经停机,原来设定的参数就变回出厂值,我们也以不同的方式试过恢复出厂值多次,重新设置参数,均没有效果,也试换过存储器93C56A并重新拷贝数据,还是没有解决。在这里请高手出主意怎么排除这一故障。

网友A:
我就觉得这变频器功率大,保存数据靠什么呢?电容?

网友A:
是不是强干扰造成的?

网友B:
CPU插件问题,灰尘多,接触不好

网友C:
如果方便换个CPU板,不方便检查板子有无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