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葫芦能用变频器控制吗(是锥形转子电机)

楼主(2009-11-05):
变频器能直接控制锥形转子电机在起升机构上应用吗?

能的话对变频器有什么要求?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会发热严重吗?

多少赫兹能打开抱闸?

请高手给予解答!

网友A:
一般变频器不行,ABB ACS800可以,有专门功能来控制锥型电机

网友B:
本人有成功案例,用的是ABB   ACS550,运行相当可靠。

网友C:
没问题,通用变频器就行,我用过好几次了。

网友D:
二楼的,能否把你的成功案例分享一下。

网友E:
低速运转时轴向有足够的力矩打开制动吗?请同道赐教

网友E:
请一楼二楼同门兄弟赐教详细方案

网友F(2009-12-07):
我们单位做过的,没有问题,还能是做的无级变速的.

网友G(2011-06-24):
完全可以,采用C/F控制,注意提高中间电压。

网友H(2011-08-26):
一般的变频器是不行的

网友I(2011-10-10):
顺便学习~~~~起重葫芦

网友J:
株洲立动电气

专业生产施工升降机型变频器,价格便宜,质量不错!

刘工 13707329581

网友K:
觉得小功率的电动葫芦没必要用变频器,毕竟电动葫芦工作以点动为主,对变频器损害很大

网友L(2011-12-10):
小型葫芦没必要.专用变频造价问题.锥形电机发热几率增大影响寿命.

网友M:
前几天刚刚实验用一个5.5KW的通用变频器带动一个1.5KW的锥形电机完全能正常工作(空载)频率升到20HZ才能稳定打开刹车正常运行

网友N:
没有这样的必要吧,建议成功的大侠分享一下案例

网友O:
应该有专门配套的变频器吧

网友P:
最近正在做的项目也遇到这个问题,找过好多资料后决定还是不用变频器,用了反而麻烦。还有主要是功率不大,也就3个KW

网友Q:
可能可以。灵机一闪之下想到了一个馊主意。

启动之前用足够的直流制动电流使得转子脱离制动。然后若干时间后用一个可以维持脱离制动的频率启动。至于VF曲线要如何调整,需要雄厚的理论支持才可以调整出完美的曲线。

网友R:
可以,看你用什么样的变频器,我做过控制4断速度的5.5吨行车控制。电机如下图

网友S(2012-02-15):
一般的变频器不行,对启动瞬间的要求很大,蓝海华腾的可以

网友T:
11KW的变频能控制13KW的锥型电机吗

网友U(2012-03-29):
引用 网友T:
11KW的变频能控制13KW的锥型电机吗

肯定不可以,平时配都要大一个等级,你还小两个等级,变频器吃不消的

网友V:
通用变频器就可以,我改过很多了,很成功。就是把相对应的一些参数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W:
主要要注意的地方可以详细说一说的!

网友X:
我们5吨的,用过安川的H系列,在频率为20HZ时电机内部锥形转子能顺利打开的。

网友Y(2012-05-21):
完全可以变频,因为当频率降低时,电压正比下降,但磁通量不变,电磁拉力不变,转子完全能吸膛,但特低频时有非线死区,10HZ以上没问题。我是平移机构用的,做过改造有成功的经验。

网友Z(2012-06-22):
引用 网友X:
我们5吨的,用过安川的H系列,在频率为20HZ时电机内部锥形转子能顺利打开的。

首先肯定是可以的,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能否顺利的打开刹车,经过实验,在1:10的调速范围内可以很轻松的打开。换言之在满载的情况下,5HZ就可打开,且电流还能控制在额定电流范围之内。这位仁兄所说的20HZ打开应该是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的吧。

网友AA:
对:dongfangdiankong关于通用变频器就可以,我改过很多了,很成功。就是把相对应的一些参数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 内容的回复:

请问通用变频器带锥形电机要调哪些参数,变频器是VF控制的

网友AB(2012-09-19):
一般来说是可以的,不过建议楼主在选变频的时候,变频器的容量要稍大一些,还有就是启动频率不要太低,不然转子甩不出去,就会造成严重的发热,甚至烧毁电机。其他的就没什么了,我们做过一次实验,用施耐德的ATV71,最低好像2hz就可以运行

网友AC(2012-10-25):
现在有些变频器已经开发了锥形电机专用程序,性能很好;通用变频器只要把加速时间尽量缩短,也好用的。

网友AD(2013-12-10):
标记一下,有个应用准备用变频驱动锥形转子电机

网友AD:
经试验,变频器可以驱动锥形转子电机,启动频率和低俗转矩提升设高点,停车模式选自由停车,V/F模式控制,现场使用一国产变频能正常使用,低俗10HZ时上升能打开制动器但下降时偶尔出现打不开。

网友AE:
用汇川CS300系列电动葫芦专用变频器啊,有很多成功案例

网友AE:
有需要汇川CS300资料的可以找我, happy-1437@163.com

网友(2017-10-19):
引用 网友V:
通用变频器就可以,我改过很多了,很成功。就是把相对应的...

网友(2018-11-15):
通用变频器是完全可行的,关键点是在变频器之后加装接触器,变频器先启动频率在20赫兹以上,再接入负载

网友AF:
现在有些变频器已经开发了锥形电机专用程序,性能很好;通用变频器只要把加速时间尽量缩短,也好用的

网友(2019-06-28):
引用 网友AB:
一般来说是可以的,不过建议楼主在选变频的时候,变频器的容量要稍大一些,还有就是启动频率不要太低,不然转子甩不出去,就会造成严重的发热,甚至烧毁电机。其他的就没什么了,我们做过一次实验,用施耐德的ATV71,最低好像2hz就可以运行

2hz你确定?

网友AF:
小型葫芦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