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形转子电机能用变频器带吗?

楼主(2009-11-05):
变频器能直接控制锥形转子电机在起升机构上应用吗?

能的话对变频器有什么要求?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会发热严重吗?

多少赫兹能打开抱闸?

请高手给予解答!

网友A:
我用过一次,把变频器的低频输出电压调高。能用,但效果不好,低频时还是有摩擦的声音。

网友B:
6HZ以上能打开抱闸

网友C:
蓝海华腾变频器,1HZ打开抱闸,3HZ长期运行,

网友C:
电葫芦改造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