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PLC是如何通信的

楼主(2009-11-06):
 在自由端口通信模式下实现1台本地PLC(cpu226)与1台远程PLC(cpu224)之间的数据通信,本地接受远程20个字节数据。接受完后信息在此发回对方

自由端口通信模式、波特率9.6、无校验

要是用MODBUS或者PROFIBUS又会是怎么样?自由端口通信模式是什么意思,自由通信端口的波特率和校验是按照怎样的要求设置的?

两个PLC分别是程序时什么?请高手帮我解决一下!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A:
1.如果就你的控制要求,不需要使用自由口通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采用西门子的网络读写指令,基于PPI协议,可以很方便的实现,CPU226做主站,CPU224做从站。

2.自由口模式就是说,你可以自由定义报文的格式。波特率和校验这些有固定的系统位可以设置,详细可以阅读S7-200系统手册。推荐参照《深入浅出西门子S7-200PLC》

网友B:
有知道请联系我,QQ87187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