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PLC是如何通信的!

楼主(2009-11-06):
 在自由端口通信模式下实现1台本地PLC(cpu226)与1台远程PLC(cpu224)之间的数据通信,本地接受远程20个字节数据。接受完后信息在此发回对方

自由端口通信模式、波特率9.6、无校验

要是用MODBUS或者PROFIBUS又会是怎么样?自由端口通信模式是什么意思,自由通信端口的波特率和校验是按照怎样的要求设置的?

两个PLC分别是程序时什么?请高手帮我解决一下!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加我QQ 879050937

网友B:
不同的PLC,用我们的产品就解决了你的问题.-具有万能接口的协议转换器,ModBus是开放式的现场总线协议,其通讯协议分三种 : ModBus TCP/RTU/ASCII。这三种协议普遍应用在工业设备上。比如 : DCS、PLC、HMI、电力负载量测仪器等各种感应器和量测仪器,但是在实际监控系统中,由于各种设备使用的硬件接口或者通讯协议各不相同,让使用者在使用和管理上耗费心力,而普通的ModBus 串口服务器或者ModBus网关仅实现了ModBus TCP/RTU/ASCII三种协议的相互转换,而不能处理不支持ModBus通讯的仪表设备,这样就需要在两者间有一个通讯数据处理的组件。

我们的M系列ModBus通讯服务器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设计的,既可以作为简单的串口转换器使用,也可以作为高级的通讯数据转换器使用,实现了非ModBus通讯设备无缝地整合到现有的ModBus网络,彻底解决了监控系统中ModBus通讯协议标准化的问题。

我们的ModBus通讯产品均实现"万能接口"功能,支持国内外多数品工控设备和仪器仪表如 : AB PLC,Schneider 传感器,SICK 光学扫描仪,Danfoss 变频器...等,使用上即插即用,灵活快捷,是ModBus监控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通讯转换设备。
电话: 020-87045884 020-37274390
传真: 020-37274390
联系人: 陈先生 15013325152    QQ:871987791
商务: 905395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