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LC程序,请求赐教

楼主(2009-11-06):
一个松下PLC, PLC硬件上只有16个输入触点,扩展了两个输入为8个触点的输入模块,但是在PLC程序中为什么会有X204   X203   X201等哦,实在不明白这些触点在PLC硬件上是指哪些触点,而在程序中又没看见X001  X002 ...X015等  请哪个大哥赐教  用的软件是FPWIN GR     PLC 是FP-X C30T

网友A:
模块地址是可以调的吧。

网友B:
在主模块上是否插有扩展I/O或其它特殊功能盒。

楼主:
主PLC也和其他几个从PLC通过交换机相连

网友C:
两个插槽的地址是从WX10-19;WX20-29的。至于x000没有的问题——看看有没有用WX代替咯。

模块的地址可以调吗?没听说过。

网友D:
说一下你的扩展模块是FPX模块还是FP0模块,是不一样的

扩展槽的地址是规定的

网友E:
咳很明显扩展的FPX的卡嘛 怎么会事FP0的啊 只有FPX才是100 200 300这样扩展嘛 出现了X200就只能FPX-C30点和C60嘛

网友F(2010-01-03):
上海松下电工一级代理 QQ:1153620019

吴铃声 13671889716 有问题一起交流

网友G(2010-06-12):
求高手帮忙,我们厂现有一台切纸机坏了,我又是刚来不熟悉该设备,其工作原理是,用步进电机输出一定长度的纸自动切断,纸的长度可通过人机界面设定,用松下FB0-C16T作控制,现在的情况是不能设定纸的长度,设定的纸长度数字会自动变化,好像是PLC程序乱了,本人又不是很懂PLC程序,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请指出问题或告知设定长度的指令,多谢!

网友H:
程序一般不会有问题的,有可能是机械方面的问题或是步进电机的问题。PLC程序只不过把触摸屏上面的长度经过一系列的换算,然后转换成多少个脉冲给步进电机。佛山

网友I(2010-08-12):
手册上都有,扩展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