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PLC和松下PLC的对比

楼主(2009-11-06):
松下里的输入X,输出Y,辅助继电器R,数据寄存器DT ,WR,WY   在欧姆龙里相对应的都是什么?

网友A:
看欧姆龙具体哪个系列的PLC了

好好看看手册就明白了

www.ytleader.cn

网友B:
比较一下涡轮流量计涡街流量计吧。

网友C:
用现在OMRON比较流行的机型(CP1*,CJ1*CS1*)举例,输入输出CIO区,工作区W,数据存储区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