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界面通讯时GETCHARS的起始地址如何确定?

楼主(2009-11-06):
我现在用台达的界面和我们自己做的板子进行通信,一切都正常,我现在想在通信之后接收电路板返回的返回值,比如一个O,应该时用GETCHARS这个指令的吧?可是其实地址该怎么确定呢?

我现在是这样做的:

设置参数之后,按下ENTER键的时候发送数据,即在“执行后宏”里面进行参数传递,在宏的最后一行写上:

$140 = GETCHARS($141, 1, 500) 。然后在界面上画一个地址为$140的数值显示元件,一个地址为$141的文数值显示元件,用来显示是否收到了电路板返回的数值,这样做对不对?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我试验的时候$140还是显示0,说明没有接受到返回值,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getchars不是这样用的?

谢谢!

网友A:
是的。当通讯成功接收到数据后。$140会变为1一次。然后自动复位。如果没有变这个说明从站设备没有反馈值给人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当通讯成功接收到数据后。$140会变为1一次。然后自动复位。如果没有变这个说明从站设备没有反馈值给人机哦,

我昨天后来搞定了,不过当时太忙,没有跟帖回复说明,呵呵,不好意思。

aibi,你的帖子说“$140会变为1一次。然后自动复位”,可是我通讯的时候看到$140没有复位啊,好像一直都是1,除非把通信线拔掉再进行一次通信,这时候$140才会变成0。而且$141的返回参数(我们的板子返回的是O)也不会自动消失,会保持上次通信时产生的参数。

我也就进行一次通信,进行了一次getchars,好像也没有自动复位啊。这有没有问题呢?谢谢aibi。

网友A:
那是我记错了,$140是不会自动复位的,和台达plc通讯成功标准为m1127一样的,需要人工复位的。。至于接收过来的数据也不会消失的,只可能被覆盖。呵呵

楼主:
恩,好的,谢谢aibi的及时回复,我已经搞定了,呵呵。

原来感觉通信很麻烦,现在自己亲自搞了一次,呵呵,原来通信就是这么回事,亲自操作一次就完全明白了!

网友A:
嘿嘿  先恭喜下了,(~ o ~)~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