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伺服电机编码器

楼主(2009-11-06):
大家好! 我用plc高速计数器IO模块来记录松下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增量式)值做反馈,做一个伺服系统的位置闭环,那这个编码器反馈值如何计算呢 怎么样回零点? 希望大家帮帮我! 谢谢!

网友A:
您所说的回零点,是指机械动作还是计数?对于机械动作,不是只靠计数器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您所说的回零点,是指机械动作还是计数?对于机械动作,不是只靠计数器控制的.

计数器回不了零啊 只能记录编码器的当前位置值,是要靠机械回零点,每次开机找零,我就想问一下作为反馈值在程序中怎么做呢,是先记录初始值,然后用当前值减去初始值作为差值,这个差值就是反馈值 这要是走点动 点与点之间还好,我要是走一个正弦波 就很麻烦了 还有别的好方法吗?还望刘工帮我出出主意,对了还想问一下松下伺服抑制零漂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我就想问一下作为反馈值在程序中怎么做呢,"

您要的什么反馈值?一般来说,计数器的当前值就是反馈值了.

"这要是走点动 点与点之间还好,我要是走一个正弦波 就很麻烦了 "

这本身就是麻烦的事情.

"对了还想问一下松下伺服抑制零漂的方法"

您看一下手册吧,松下有这个参数,可以直接设置的

网友B:
要走好正弦波,最好选择有圆弧插补功能的控制器件。
一般的PLC做这个活,太难

网友C:
松下伺服器有反馈脉冲输出端子,通过电子齿轮可以任意定义马达一圈的脉冲数。我用松下伺服系统制作了一个电子送料器,用在冲床上。调试时有报警现象,而且每次要运行几分钟到二十几分钟不等才报警,代码是err14。我对照手册检查了始终没有发现问题点。希望工控高手们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D:
err14 过流 看检测电路或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