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动力电缆选配

楼主(2009-11-06):
伺服电机连接到伺服驱动器的电缆,编码器电缆我们一般都知道,需要用双绞屏蔽电缆,而动力电缆使用时,一般就没有那么讲究了。
按正规的做法,应该如何配线?
1、电源到伺服驱动器的电缆(我的理解应该用普通电缆即可)
2、伺服驱动器到电机的电缆(我的理解应该用3芯屏蔽电缆,U、V、W分别接一芯,屏蔽层接地)

究竟我的做法对不对?

网友A(2024-02-24):
西门子V90 S120 S210 S200用伺服动力电缆 编码器电缆源头生产工厂,电联4008-778-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