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怎样编一个软按钮

楼主(2009-11-07):
怎样才能用wincc编程一个软按钮,能实现按下是1,松开是0这个功能的谢谢了 我的邮箱是916561975@qq.com

网友A:
我发你邮箱里

楼主:
这位打虾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 我是个新手,您的按钮11是从哪找出来的,变量连接应该怎样连呢?谢谢了!!!

网友B:
内容包括:

1.西门子S7300,S7400编程及应用,模拟量的编程应用方法(着重讲解在实际应用中,如何对传感器信号进行标定),S7-300/400硬件结构和性能,STEP 7 管理器使用方法,PC/PG和PLC的通讯设置和程序读取,STEP 7的硬件组态与诊断功能,CPU 模拟量模块参数设置,符号表使用及其符号编程,S7-PLCSIM仿真软件在程序调试中的应用,S7-300/400的编程语言、编程元件与指令系统,S7-300/400的程序结构,功能块(FB)、功能(FC)、数据块(DB)、组织块(OB)与中断的编程,掌握常用的程序结构:线型编程方法;模块化编程;结构化编程。S7-300/400的通信功能:MPI(S7300PLC和S7200PLC之间的MPI通讯),现场总线(PROFIBUS-DP)应用编程( S7-300 PLC和ABB变频器之间的DP通讯控制)等。

2.S7300 PLC的PID控制功能介绍、参数设定及应用实例分析。

3.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的编程组态设计,WinccFlexible2007的应用,结合工程实际应用讲解。

4.S7300 PLC控制步进电机,通过模拟量控制三菱变频器。

5.ABB变频器的应用,变频器的基本原理,通过通讯对变频器的控制,主要讲授西门子S7-300 PLC 通过Profibus-dp通讯对ABB变频器的控制。

我们的承诺,一期不会,下期可以免费再学。

我们的目标,努力打造上海地区最好的PLC技术培训中心

相信你通过我们的培训你一定能有所收获,在你找工作的时候也会比以前顺利了,再不会遇到当面试官问你西门子的PLC用的怎么样,会用WINCC和触摸屏吗,调速器你会用那些啊,你都说不会用的不好的尴尬情况了,在等你做了几个工程以后,你就可以在工控行业立住脚跟了。

培训结束后我们将赠送给学员的软件有:
西门子有:STEP7 V5.4 sp3编程软件+授权
STEP7 V5.4仿真软件+授权
STEP7 V5.4 sp3是中文版编程软件,此软件可以更好的帮助
学员学习STEP7的编程。
WinccFlexible2008中文版+授权
WINCC V6.0中文版+授权

另外其他公司的资料如三菱,台湾的永宏PLC等我也有,对有
需要的学员我们也可一起提供。
最后我们还赠送崔坚编著的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指南上下册电子
影印版,相信这本书很多人都知道,是本很好的书。
还有其他的资料我在此不能一一列出,可以把你的需要一起告诉我。

对于本期没有学好的学员,我们可以免费再学。
培训费用为:个人1800元 企业2000元 (包括一本书)
上课时间:上午9:30--下午4:30
循环开班,一期没有学好,下期免费再学

培训联系电话:13764181243(上海),联系人:姚工
邮箱:plc_training@yahoo.com.cn
QQ:102266762   872676486

上海地址:上海市虹梅路2008号虹梅大楼3楼314室(9号线漕河泾开发区站下从2号口出站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