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变频器奇特故障一例,望高人指点

楼主(2009-11-07):
一台6se70变频器,输出是101A的那种。去年一直报F008(直流母线低电压)因手边没的备件,所以我将P523由76%改为50%后,故障确实好了。但现在却出现了频繁报F011和F015(过流和堵转)。有时也会报F008。现场电机电流一般在30-70A之间,有时启动会到100多以上,但次数较少。这些都不是最要紧的,最奇怪的是给定49.9HZ的输出频率,现在无法到49.9。只能在35-45HZ之间波动。请教一下网上的高手,有谁知道问题在哪。帮忙分析一下,另外,我明天打算换一下电容器组。不知是否有用。

电容器组今天已更换,但问题仍未解决。只是直流母线电压不再往下掉的那么厉害。不过现场实测电流确实到了报警值(136.8A)。但还是不明白频率为什么达不到给定值。还是在35-47HZ之间波动,通过观查发现电流小时,频率会高一些(如35A时可到45HZ左右)电流大一些,频率就低一些(80A时只有大约38HZ左右)。可不管怎样就是到不了49.9HZ的给定频率。请问除了工厂复位外还有其它的招数吗?

网友A:
很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小心模块,有点不好下

网友B:
我觉得可能是电机的问题,根据你说的情况,电机存在磁通饱和现象。你再看一下变频器控制类型参数P100选择是否合适,如果没问题,恢复出厂设置是查找问题所在的好办法。记得把参数备份好

网友C:
感觉好象是  电流超了  把电压拉下来了

1功率不够  2机械部分有问题

空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