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晶体管输出连接安川伺服

楼主(2009-11-07):
最近做个项目碰到了点难题,就是台达PLC-40EH00T,控制安川伺服SGDM-30ADA放大器,采用脉冲串+方向的方式控制,但是伺服总是接收不到信号,不动,请高手发一个实际做过的接线图,不要理论的。我按照安川的还有台达办事处的理论试过,白搭,一个周至今没调好!

网友A:
我现在用RS指令与带通讯口的水表通讯,数据D166-D169是水表的读数.分别是D166(H53),D167(H75),D168(H00)D169(H00)

这些数据都要减33H,才是实际数据,分别是D176(H20),D177(H42),D178(H0),D179(H0),,我的实际数据是0000.4220,用什么方法或指令让

D176-D179的数据在D200里显示.人机数据显示要怎么设置,谢谢高手指导

网友B:
请问楼上问题解决否?电话?

网友C:
见下面梯形图,应该可以用

网友C:
看不全,重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