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W-SD100A漏电保护器常见的故障原因与处理方法

楼主(2009-11-07):
本文仅列举了JIW-SD100A型低压漏电保护器本身常见故障原因与处理方法,不包括线路对保护器的影响。对以下故障的处理方法无特殊说明的,均为不带电处理。

1不动作的故障原因与处理方法

1.1零序电流互感器TA损坏或连接线断。一般情况下多为连接线的两头人为拉断或折断,TA内部断线较为少见。TA连接线断后等于断开了保护器的漏电信号检测回路(TA为检测元件),保护器已无法检测到漏电信号。因此,TA连接线断后如线路有人触电或线路(相线)因其他原因接地,保护器不动作。处理方法是找出TA连接线的断线位置,焊接好后用绝缘胶带包好即可。

1.2零序电流互感器TA的插头XP或插座XS损坏。TA的插头、插座内部短路或开路。在短路状态下,因TA无法将漏电信号送给保护器的信号检测放大电路,所以,当线路有人触电或其他原因造成相线接地时,保护器不动作;在开路状态下按试验、复位按钮动作正常,其他同11条。处理方法是修理插头或插座,如无法修复应更换新的插头或插座。

1.3继电器触点烧结。一般是由于交流接触器线圈匝间短路烧毁或其他原因引起的端子板XT4、XT5出线短路所致,瞬间的强大电流造成保险管熔断,继电器触点同时烧结。由于继电器触点的烧结,即使换上新线圈、保险管,按试验按钮或相线接地,保护器无法动作。处理方法是用小什锦锉或砂布把继电器触点打磨平,若烧结严重应更换触点或整个继电器。

1.4复位按钮开关SB2(原FAN)损坏。SB2的铜触点经长期频繁按压失去了弹性或人为用力太大造成损坏,按后一直处于闭合状态,保护器一直工作在复位状态。处理方法是更换或修理复位按钮开关SB2。

1.5动作电流调节电位器PR1(原W1、4.7kΩ)上的焊接线断。PR1至元件板(插件)的插座第1脚或第4脚的连接线被扭断。主要原因是电位器PR1的固定轴螺丝松动所致。PR1连至元件板插座第1脚或4脚的接线断开,等于断开了零序电流互感器TA的信号检测回路及试验按钮开关SB1回路,造成保护器无论是线路(相线)接地或按SB1均不动作。处理方法是焊接好PR1上的连接线,上紧PR1的固定轴螺丝。

1.6元件板(插件)上的三极管VT1(原编号为BG1、3DX201)集电极c与发射极e击穿短路。由于VT1c-e极短路,使线路板上的直流电源负极直接加于继电器线圈的控制端,因继电器线圈的另一端直接接于电源正极,所以继电器一直处于吸合供电状态,造成保护器不动作。处理方法是更换三极管VT1。

2不供电的故障原因与处理方法

2.1保险管内熔丝熔断。一般是由于交流接触器线圈回路电流增大所致。如交流接触器线圈匝间短路;接触器太大(250A以上),与保护器不配套;接触器的衔铁吸合不紧密;自制的线圈线号大于原设计或匝数太少等,都可能造成保险管内熔丝熔断。由于保险管熔丝的熔断,断开了接触器线圈的控制电源,使接触器不吸合无法向线路供电。处理方法是:接触线圈损坏,更换线圈;处理机械故障;接触器过大应换小的或加一台小接触器,间接控制大接触器;接触器线圈应更换成配套的标准线圈,最后换上保险管(按接触器大小选择,正常情况下不应大于3A)。

2.2电源变压器(共3只,该保护器具有缺相保护)其中有1只或2只烧坏。一般为初级~380V线圈烧断。因该保护器具有缺相保护,所以当电源缺相或3只电源变压器其中1只或2只初级线圈烧断,保护器将不再供电。处理方法是测量端子板1、2、3进线电阻值或带电测量3只变压器的次级电压,即可判断出是哪只变压器烧坏,严重时可直接看出。测出后更换变压器即可(提示:有时也可能是端子板处断线,但较少见)。

2.3试验按钮开关SB1(原SAN1)损坏。该故障原因同1.4条。由于SB1一直处于闭合状态,即处于长时间的试验状态,保护器永久闭锁,不再供电。处理方法是修理或更换试验按钮SB1。

2.4稳压管V17(原DW7,2CW58)或电容C14(100μF/25V)短路(击穿)。保护器在运行中如V7、C14短路(击穿),运放集成块LA6324将失去正电压及其他部分电路失去正常的工作电压,造成保护器动作,接触器跳闸。动作后无法复位,将不再供电(注:这时如人为强制复位,由于LA6324无法正常工作,保护器将转移为拒动故障)。处理方法是拆开V7或C14一脚测量,即可判断出是稳压管V7损坏或C14损坏,测出后更换。

2.5整流管V4~V9(原D4~D9)损坏(多数为短路)。一般V4~V9不会同时损坏,按损坏的概率依次是:同时损坏3只、2只,少数仅损坏1只。无论其中几只损坏,电路均将因无正常的直流工作电源而无法工作,保护器将不供电。处理方法是用万用表电阻档在板上分别测量V4~V9便可测出,测出后更换即可。

  由于JIW-SD100A型漏电保护器电路设计及其他方面都比较完善,线路板的故障率明显降低,优于JIW-S100A/150A及DLB-Ⅰ型。另外JIW-SD100A型保护器的动作电流调节电位器PR1内部滑片触点如接触不良,将造成保护器误动作或送不上电;PR2(原W2,220kΩ);PR3(原W3,15kΩ)调坏或将电路板印刷线断开,将使保护器送不上电;VT1(原BG13DX201)发射极与基极短路将不供电,如带电用手按继电器衔铁,吸合后将转移为不动作故障;保险管座击穿、接线板击穿、变压器损坏,将造成外壳带电现象。这些故障都较为少见。

网友A:
我公司专业生产各种中高端电动机保护器 质量稳定 性价比高 欢迎大家合作洽谈联系人周经理 手机13780188599 电话:0577-26810336 QQ:646428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