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感应加热电源电路图

楼主(2009-11-08):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 还能更详细的图纸和资料吗,等着哪 哈哈

网友B(2010-01-23):
2 UPS系统模块特性及功能描述
1.1 整流器
它将主交流电源的三相电压转换为持续稳定的直流电压,它使用三相6脉冲全控晶闸管桥,向逆变器提供满负载电流,并向电池组提供最大再充电电流。
1.2 逆变器
它将来自整流器和电池组的直流电压转换为幅值和频率均相等的交流电压。工作原理是通过一个震荡芯片或者特定的控制电路,控制输出50Hz震荡信号,然后这个信号通过放大,推动晶闸管不断开关,这样直流电输入之后,经过晶闸管的开关动作,就形成一定的交流特性,经过修正电路的修正,就可以得到类似电网上的交流正弦波。
1.3 电池组
由32节12伏100安时电池串联组成,电池充电控制逻辑电路被整合于整流器的控制板内部,当电池组部分或完全放电后,依据标准进行充电,充电完成后,它也会保持浮充以补偿自动放电的损耗。
1.4 静态旁路
用于在逆变器及主交流电源间无间断的切换负载。
1.5 手动旁路
用于将负载切换到旁路,在维护和出现严重故障的情况下,直接由主交流电源向负载供电。
1.6 静态开关
是一种无触点开关,是用两个可控硅反向并联组成的一种交流开关,其闭合和断开由逻辑控制器控制,分为转换型和并机型两种,转换型开关主要用于两路电源供电的系统,其作用是实现从一路到另一路的自动切换,并机型开关主要用于并联逆变器与市电。静态开关的主要作用是实现逆变器与电源旁路的有条件切换。UPS在正常运行情况下是由逆变器产生的交流电给负载供电,但因IGBT的过载能力有限,而UPS不能像一般负载那样一旦过载就保护断电,通常是在较大过载发生时将负载从逆变器切换到旁路市电上供电,使过载部分的电路开关跳闸断电以保护其他负载能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