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一个22KW的电机是否烧坏?

楼主(2009-11-08):
单位昨天一个22KW的电机闻着有糊味,用万用表测量各相电阻都是0.8欧左右,各相也没有对地短路的情况,请问如何判断这台电机的好坏?为什么小功率的电机在测量各相电阻的时候电阻会很大?大功率的电机为什么各相的电阻为什么会那么小?我该用什么公式来计算电机实际各相电阻应该是多少呢?就像这个22KW的电机,实际两相之间的电阻应该是多少呢?我测的两相电阻是0.8欧左右,那么我该如何知道这台电机,两相之间到底是短路了,还是正常的呢?

请赐教,谢谢

网友A:
用万用表测,,只能测它各相电阻是否平衡,用兆欧表吧!!!!!!!!!

网友B:
如果电机闻着有糊味,就算测量全部数据标准也不要用,你要知道现在的电机是没有统一标准值,如果你要三相电阻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看三相是否平,还要用兆欧表测量相间绝缘电阻

网友C:
大功率的电机线径较粗,电阻当然就小了。只要电机三相电阻平衡,对地绝缘良好就应该没问题。

楼主:
我测的两相电阻是0.8欧左右,电阻这么小,那么我该如何知道这台电机,两相之间到底是短路了,还是正常的呢?

网友D:
相间电阻就是很小呀,用兆欧表册接近零.

网友E:
电机是什么接法>? 怎么启动的?

楼主:
三角形接法,直接全压启动的。

网友F:
  有短接片吗

把片拿下来在量相间电阻

网友G:
22kw的电机应该是角接的。你应该拆开连片,测一下相间电阻。

同常功率大的电机绕组的电阻会小一些。

网友H:
使用不会有问题,就是不要有再超过额定电流的大电流,不频繁启动正常使用,这个电机已不适用频繁启动环境,经常的点动会很快的绝缘层击穿短路电机就完全损坏了。真正要判断这个电机是否损坏,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电流是否平衡,不平衡线圈绝缘层已击穿短路了。

网友I:
通电实验,能转,电流不超限就是好的

网友J:
恭喜你!你这台电机质量不错,命大!

你可以通电后测量电机三项电流是否平衡,空载电流是否在额定电流内,额定电流铭牌上有的.如果是两极的电机,额定电流大概在44A ,六极的额定电流一般会略大一些50A左右吧! 你空载电流在15A-25A之间就没问题的.

最主要的是你要检查你的热保护器为何没有及时保护,调整保护的值,避免下回电机过热.

网友K:
     我们维修电工检修时一般用万用表测量 绕组阻值, 用摇表测量相间、以及对地绝缘是否正常。

      你这台电机有可能是 长时间过载运行,导致匝间短路发出臭味。     少量匝间短路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可以短时间通电测量其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如果相差过大,可以判断为线圈匝间短路。。

      还有一个方法,你拆开端盖仔细看看。。说不定会发现点儿什么~

网友L:
这个方法很简单,有两点:1,检测一下对地绝缘良好,三相平衡就OK,2,把电机拆开就有新发现。

网友M:
1、三相间电阻值不为零且相等;2、三相对地电阻无穷大;3、在1、2 满足的情况下通电空载转一下看有无异常情况;4、也可以拆开看一下。

网友N:
小电机线圈线径小,电阻大,大电机线径粗,电阻小,轻微的匝间短路也会局部发热冒烟

网友O:
1、将接线端子处的星-角短接片拆下来,用万用表测相间电阻不为零且相等;2、用500V摇表测匝间及三相对地电阻,电阻值大于3兆欧就没问题的;3、打开端盖检查轴承的情况及看看匝间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如果没问题就继续用吧,等烧了的时候再换台新的吧。

网友P:
万用表测砸间短路几乎测不出来,尤其是短路不严重的!

网友Q(2009-12-28):
万用表的本身的电阻都比电动机的绕组电阻要大,是测量不准的,换用专门测量电机绕组的双闭电桥看看

网友R:
有短接片的拆掉短接片再测量一下各相之间有没有短路的,有短路就是坏了,没短路的装好上电试下应该没问题。

-----------------------------------------------

PLC 视频教程。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