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风扇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楼主(2009-11-08):
随着微处理器内集成越来越多电路,以及不断增加的能耗,散热问题问题就不得不再次重提。针对电脑的散热系统多种多样,水冷、半导体制冷、油冷等。但我们最常使用的还是比较廉价的风冷,也就是散热风扇。在台式机里使用散热风扇的主要有两个设备,一个是电源一个是CPU。电源风扇因设计问题

内容:

  随着微处理器内集成越来越多电路,以及不断增加的能耗,散热问题问题就不得不再次重提。针对电脑的散热系统多种多样,水冷、半导体制冷、油冷等。但我们最常使用的还是比较廉价的风冷,也就是散热风扇。在台式机里使用散热风扇的主要有两个设备,一个是电源一个是CPU。电源风扇因设计问题一般寿命比较长,而CPU散热风扇则是易耗品。本文就是针对CPU散热风扇常见故障,提出一些简易的解决办法。
  常见故障一:一486微机CPU散热风扇,在近期使用中突然发出特别嘈杂的噪音。甚至比机箱电源的发出的声音还要大,经过仔细检查。原来由于年久失“修”,风扇表面以及散热器缝隙聚集了太多的灰尘。风扇的电机润滑油已经完全干涸,所以造成了马达般的轰鸣声。
  解决办法:把风扇和散热器分离,散热器直接用自来水清洗即可。散热风扇先用软纸擦拭,缝隙之处可用医用小棉签擦。打开风扇背面的塑料贴纸,用普通缝纫机油滴入机芯1滴—2滴即可。也可以用玩具四驱车的膏状润滑脂,用量不宜过多。
  常见故障二:一Socket370散热风扇,前期使用正常。可近一段时间突然发现,风扇自动移动了固定位置。经查,原来固定散热器的扣具失效,由于风扇转动引起的共振现象,导致风扇位移。
  解决办法:重新换上新的扣具。
  常见故障三:一新装Druon800电脑,风扇为Duron铝合金专用散热风扇。搬回家之后,让其不停机工作试机,当时未留人在场看管。数小时回来之后发现电脑黑屏,重新开机无效。打开机箱发现风扇停止转动,后经检查原来主板BIOS里的自动节能功能打开。系统长时间无响应,自动挂起,CPU风扇停转导致CPU温度过高而焚“尸”。
  解决办法:仔细查看BIOS设置说明,关闭Suspend模式。
  常见故障四:风扇转动时,有时候听见“哒哒”碰撞声,有时却无。打开机箱查看,原来机箱里密布杂乱的数据线和电源线,有时线头碰到了风扇的扇叶。结果导致了风扇转动时,发出了异常的声响。
  解决办法:用橡皮筋,胶带纸等将机箱内散乱的数据线电源线捆扎好,避开从CPU散热风扇上方经过。
  常见故障五:一新CPU散热风扇,用了不到一星期就出现噪音过大,以及转动不畅等现象。风扇的转速刚开机时比较慢,并且噪音比较大,过一段时间就恢复到正常状态了。起初以为是风扇电机问题,更换同样的风扇之后使用一段时间依然出现上述现象。经过分析,原来散热风扇所处的室内温度偏低,造成转动轴承上的润滑油失效。
  解决办法:给风扇加注入防冻润滑油,并且注意使用环境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