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 变频器用于起重

楼主(2009-11-08):
 现有一台450吨的门机,跨度36米。两条腿之间分别由一个37KW的ATV71系列变频器驱动,每条腿上有4个7.5kw的电机,为1拖四结构,无法采用单一电机编码器反馈方式。现在两台变频器之间没有通讯,但这8台7.5kw的电机性能是一样的,经过了出厂测试。当变频器电机参数设置好后(额定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频率等),此门机在200米范围之内走行,两条腿之间最大能产生多大误差?与两条腿运行轨道的阻力有多大关系?

当加载负载时,与加载位置有关系吗?(一种加载在刚腿侧、一种加载在中间、一种加载在柔腿侧)。欢迎兄弟们提出宝贵意见。

备注: 自重400T, 可加载负载450T,运行为1435的标准钢轨。

网友A:
还是考虑加一块施耐德提供的与ATV71配用的同步卡来的保险一些,最起码也得做成主从跟随控制模式,这些都是ATV71具备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还是考虑加一块施耐德提供的与ATV71配用的同步卡来的保险一些,最起码也得做成主从跟随控制模式,这些都是ATV71具备的功能。

如果两台变频器没有通讯,而且负载各为4台电机,无法确定取谁的编码器信号(而且即使取了某个电机的反馈信号,但假如此电机带动的轮子打滑了,反馈的信号也是不准的啊,反而会产品错误控制呢),仅仅靠加载一个同步卡,能解决同步控制问题吗?

楼主:
由此问题,衍生出另一个问题,请各位提出宝贵意见:

两台相同的变频器 ,变频器内部参数设置相同,供电电源相同,电机设置参数相同,驱动电机功率等电机参数也相同,假如控制时候同时给定正传信号,并加载相同的频率,两台变频器会同时产生相同的转矩吗?假如负载改变,电机的转速会发生多大的变化呢?

网友B(2010-11-03):
ATV71有专用起重用的通讯卡!

网友C:
可以用机械部分解决,再就是何不在门机本身上装一个编码器呢,

网友C:
采用机械固定,类似于联轴器之类的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