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FC105怎么使用?

楼主(2009-11-08):
我对FC105是这样理解的,IN是模拟输入端,HI_LIM是工程量的上限值,LO_LIM是工程量的下限值。然后大家看上图,模拟输入端都是铂热电阻,为什么这3个FC105的HI_LIM的值却是不一样呢?一个是0-200度,一个是0-80度,一个是0-90度,为什么3个相同的铂热电阻输入,工程量的上限值却是不一样呢?平常RT铂热电阻的量程应该是多少呢?是多少度到多少度之间呢?

楼主:
模拟输入的都是3个相同的RT铂热电阻,为什么这3个FC105的HI_LIM的值却是不一样呢?如果现场的铂热电阻的量程是0-100度,对应这4-20MA,那么HI_LIM里应该添个100,LO_LIM里添个0,我这个理解对吗?那么为什么会出现3个不同的量程呢?

楼主:
大家看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3种不同量程的热电阻啊。

网友A:
我想三个RT铂热电阻的量程应该是不一样的。你对HI_LIM、LO_LIM的理解是对的。三个不同的量程很正常。三个地方的发热情况本来就不一样。

网友A:
100、0应该是浮点的形式的。

楼主:
回复3楼,难道RT系列的铂热电阻,有很多种量程吗?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说说,为什么这3个测温点不用一种量程的铂热电阻呢?

楼主:
是这样的,现场有3个铂热电阻,然后分别接到3个变送器上,变为4-20MA的电流后,再接到PLC的模拟输入端上,对应的地址是PIW272、PIW288、PIW280,在程序里,为什么会出现3个不同的HI_LIM,一个200度,一个80度,一个90度。难道现场那3个铂热电阻的量程都不一样吗?一个铂热电阻的量程是0-200度,一个铂热电阻的量程是0-90度,一个铂热电阻的量程是0-80度。是这样吗?还是怎么回事?这个HI_LIM表示的是热电阻的最大量程值吗?

网友B:
我觉得三个RT应该不是相同的!!

楼主:
这是现场接线

楼主:
这是现场那3个铂热电阻的接线图

楼主:
看图纸上好像就2种量程的铂热电阻,一种0-250度的,一种0-100度的,然后接到变送器上变出4-20MA的电流,那为什么FC105里HI_LIM的上限值不是250、100,而是200和80、90呢?

网友A:
从图上看,KLG-20应该是变送器。建议你查一查变送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