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11-08):
因为项目需要,一天需要搞定,新学。对C编程非常熟悉,于是对plc的编程方式很不习惯。不管怎么样,一天时间看文档和编程调试一下,最简单的几个io控制还是能行的。问题是:

1、每条语句前面都要加一个继电器操作,有时候会认为不知其可。比如说系统刚上电的时候需要对输出口全部总清,那么我只需要用一个zrst指令控制输出口就可以了,但前面要有一个继电器,不然编译通不过(可能是我对plc编程还是没有看的明白造成)。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2、比方说系统上电以后,前面总清过输出口的指令我不需要再次执行了(除非系统复位或再次掉电后上电),而是在后台做一个无限循环,如何实现,datasheet上没有找到相应的使用方法,stl好象能做成一个循环,但看看又有点不象,晕。

3、我象得到一个方波输出,用一个定时器吧,好象它对应的继电器到时了就再也不变化了,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方波输出呢?

台达的datasheet有些地方写的找起来不是很方便,因为急,大家帮忙则个。不胜感激!

网友A:
上电复位:在复位指令前面加一个常开的特殊辅助继电器M1002。

后面的不是很能看懂你的意思,方波输出可以用PLSY或者PWM指令

楼主:
对:jtjtingjun 关于

上电复位:在复位指令前面加一个常开的特殊辅助继电器M1002。

后面的不是很能看懂你的意思,方波输出可以用PLSY或者PWM指令

感谢!

下次空了自己做一个控制电路,相当于一个简易的plc,ucos-II+自己的应用,应该会方便很多。嗯,成本也会下降很多。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