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kw的锅炉 用变频器能够节能吗?

楼主(2009-11-09):
17kw的锅炉 用变频器能够节能吗?

平时就是一直烧着。乡镇企业,大家都不懂啊。。。

网友A:
按照固定习惯去看,风门大小,功率匹配什么的.

好研究.

网友B:
虽说17KW不大,从长远来看,节能效果还是很可观的,特别是用在锅炉风机上。

朋友哪里的啊,有什么问题可以Q522230531  电话15905938710  本公司代理变频器   厂家直销

网友C:
具体情况说的不太清楚,所以不太好分析。

不过,可以根据你平时风门开度来估算。如果风门一直全开,就没什么变频改造的必要了

或者,根据平时实际需要的风量来计算

一直烧着的概念不是很明确的

网友D:
节能是肯定的,一般锅炉设计都有余量的,如要改造,加QQ675881472 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