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伺服基础性的问题

楼主(2009-11-09):
当PLC发送脉冲时,当第一个脉冲到达驱动器,电机是不是也开始执行一个脉冲当量,也就是说发送脉冲和执行脉冲是不是同步的?

如果是同步的,那么电机减速时间,定位完了信号根据是什么?

网友A:
前面半截的问题:我认为  伺服位置环模式下   既然伺服里面设置了一个偏差计数器,应该不是同步的吧。

网友B:
理论上当PCL送出脉冲到驱动器,也就是驱动器接收到位置指令时 ,只要驱动器在ready且servo-on的状态下,驱动器就必须确实的按照位置指令执行伺服控制(同步) ,从我们驱动器上的CPS(命令脉波数总和)状态值与NPS(回授脉波数总和)状态值就能判断 (要观察的话在送命令前这两个值要归零)
至于马达的减速时间要看上层控制器送的命令而定,一般上层控制器都能设定加减速 ,而伺服马达只是根据这些命令去做反应 定位完成信号(ON-POS)

京伺服科技        汪生

网友C:
也就是说发送脉冲和执行脉冲是不是同步的?
不同步,运动滞后于脉冲信号.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觉的也应该是同步的.对于(定位完成)信号我还是不明白.台达侍服对(定位完成)信号解释(在位置模式下,當偏差脈沖數量小于設定的位置範圍(參數P1-54 設定值),信號輸出)既然是同步的那么偏差脈沖數量怎么来的?

网友C:
我觉的也应该是同步的.

您觉错了.

网友A:
如果楼主感觉是同步的    那你的后半截问题就太简单了  你PLC 发冲发完  不就定位结束了吗   还要这个定位完成信号干嘛?

如果非要 判断依据     生产伺服的厂家最清楚    所以我只能猜 :  首先应该先确定(检测)PLc 没有脉冲输出了  检测需要时间(脉冲密度小于多少 就认为脉冲输入结束了)  此后才能进行定位结束判断。。

网友D:
伺服的运动滞后于脉冲信号,滞后多少通过脉冲误差量来体现;

当脉冲误差量小于某一个值,它就认为到位了,进而发出到位信号。

网友E:
整定时间问题,10ms以下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