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帮忙处理变频器干扰问题

楼主(2009-11-09):
现象:开启无变频器的132KW风机,控制系统正常;但只要开启安装了三肯132KW变频器的风机,控制系统干扰就特别严重,通过热电偶测量的温度在电脑屏上出现无规则波动,幅度达200度了.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了.

楼主:
怎没人指点下!

网友A:
把温控的电源加阻容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