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20报警a503 欠压故障求救!!!

楼主(2009-11-09):
现有一台西门子mm420  2.2kw的变频器 上电显示 a0503  和f0052    复位后  运行显示f003      欠压          电压一直显示410v       降低电压也不变  怀疑是 24c02的问题 (驱动板上的)   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2010-04-12):
可以是电压检测不对,查一下电压检测电阻

网友B:
我修过一台 和你的故障一样 检查后的最终原因是驱动板和主板的通讯光耦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