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HMI基本知识求助。

楼主(2009-11-09):
首次用西门子的触摸屏,很多都不懂,希望各位大哥能不吝赐教。 TP177B的HMI,S7224的PLC。

问题1   人机上的这个数值输入,现在的格式样式是9999,移动小数点1。

我想要做成小数点前面只有1位,后面只有1位,请问需要怎么处理?
格式样式为999的时候小数点不能移动么?
问题2  三种文本状态显示 要怎么做?我用了符号IO域,里面的双状态只能显示两种。。
我现在需要的是 V100=0时 状态一 V100=1时 状态二 V100=3时 状态三..
问题3   和台达变频器通信问题 ,用485通信。
人机界面中有这个数值输入,在此输入数值后直接更改了台达变频器的频率。请问要怎么定义?
这里没有通信选项。。是不是我在刚开始建立项目的时候没定义?
以前用台达变频器,台达HMI的时候是这样设定的。
唉,问题还有很多。。真痛苦。。

楼主:
等待答案中。。。请各位大哥和版主帮忙。

楼主:
继续等待答案中。。。期待有人回复,谢谢啊。

请各位大哥和版主帮忙!!!

网友A:
问题1:可以通过属性里“格式类型”和“移动小数点”来调整数据的显示格式,你做相应的调整,他会显示出来的,以显示的为准;

问题2:用三个符号IO域做吧。在PLC里根据VB100的值做3个状态位,把不显示的状态显示为空白;

问题3:首先要连接变量,然后在数值输入框的属性内引用该变量名,台达应该是MODBUS的协议,注意协议的细节,可能出现通讯异常或开机时变频器的动作异常;

0316-3364337
联系人:王生
三河益生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www.zhiliuping168.com.cn
http://wsh00768.cneclub.com/
http://wsh00768.qjy168.com
http://wsh00768.b2b.hc360.com/

网友B:
问题1:你可以直接在格式中输入  9.9

问题2:符号IO域,请去设定文本列表,然后在符号IO中调用。

问题3:你需要通过你的PLC去读取。

Regards

楼主:
1  小数点移不动,数字9.9输进去后又马上回跳回成9999。。无效啊。

2    yuanle 要怎么调用?不会啊,试了好多次没成功。。gzdw888,谢谢你,你说的这种方案我也想过,要是实在不行就在这样了。。

3  gzdw888  你说   首先要连接变量,可是我没找到变量里面有MODBUS的协议,请问要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1:你可以直接在格式中输入  9.9

问题2:符号IO域,请去设定文本列表,然后在符号IO中调用。

问题3:你需要通过你的PLC去读取。

Regards

问题2:符号IO域,请去设定文本列表,然后在符号IO中调用。

问题2得到解答,你说的文本列表我当时没明白过来。原来是在文本和图形列表中的那个。。今天朋友告诉我可以这样做,这个已经OK了。

楼主:
TP177A的屏不支持MODBUS,,TP177B的才可以。。唉伤心。第一次搞这玩意,选型时候没注意,搞错了。。在这里说下,希望提醒那么也不知道的朋友。

网友C:
問題一:需要改數據格式,然後輸入9.9

网友C:
問題一:需要改數據格式,然後輸入9.9

提供大量特價西門子老系列觸摸屏170,270,tel:15699735501 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