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RX3i有几种冗余方式?

楼主(2009-11-09):
GE RX3i有几种冗余方式?硬件怎么配置,有冗余配置软件么(除ME),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MAX-ON RX3I.学看看这个的资料

网友B:
现在有两种了

网友C:
现在3i也可以做硬冗余了,CPU型号为IC695CRU320,

网友C:
做硬件冗余不需要其他的软件,只要ME就可以了

网友D(2010-05-16):
据我所知  有双机热备冗余  和三机表决冗余

网友E(2011-04-01):
请问楼上的有各种冗余方式的详细资料吗 我做毕业设计的课题就是研究GE RX3i的冗余系统

网友F(2011-12-23):
我们的系统用的是双机热备。。。不过好像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G(2012-02-11):
用的ME,光纤硬冗余

网友H(2016-07-28):
GE RX3i的冗余系统如何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