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OUCH的循环问题!

楼主(2009-11-09):
我的意思 是用两个计数循环么,第一个计完60 秒,然后第二个计1秒,然后第一个又计60秒,第二个计1秒,就这样循环!

我在脚本中的编程如下,为什么老是出现错误!!望指教!

网友A:
你的编程逻辑有问题!

网友B:
第二个if 中多写了个;号

网友C(2010-03-11):
试试这个

c1 = c1+1;

if c1 == 60 then

c1 = 0;

c2 = c2+1;

endif;

if c2 == 60 then

c2 =1;

endif;

不知道你的第二次是不是到60后,又从1开始,这个是从1 开始循环

网友C:
counter1 = counter+1;

if counter1 >= 60 then

counter1 == 0;

conuter2 == conuter2+1;

endif;

if counter2 >= 60 then

conuter2 == 1;

endif

网友D:
你这个也不是60秒啊,你选择的是100毫秒循环 1000毫秒才是一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