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驱动器,功率的疑问?

楼主(2009-11-09):
今天早上我测试一个86110的电机,测试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当我指定最大速度使电机加速前进的时候,电机最终由于能力不限而堵转,此时,原本绿色的驱动器指示灯,变成红色,并且电机也不在抱死,可自由转动。须重新上电之后,电机才能重新抱死,进而发脉冲控制其转动。

我朋友跟我说,此为驱动器的功率不够问题,即驱动器的输出功率与电机的输入功率不符导致的问题。

可是我理解的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试过小号电机,堵转之后把最大速度降低就可以再次完成加速……

请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A:
启动过快,频率过高都会堵转.

楼主:
问题出在堵转之后重新启动上:如果是因为启动频率过高而堵转的话,不用重新上电即可降低启动频率重新启动!

网友B:
看一下驱动器的说明吧,可能驱动器自己保护了.

网友C:
对,看看驱动器的电流限制。可能是大电机惯量大,你加速度大了的话,驱动电流超过驱动器预设的保护值了,能改的话可以改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看看驱动器的电流限制。可能是大电机惯量大,你加速度大了的话,驱动电流超过驱动器预设的保护值了,能改的话可以改改试试

可是驱动器设置了输出电流之后,不是恒流输出吗?

网友B:
"可是驱动器设置了输出电流之后,不是恒流输出吗? "

恒流这件事情,不是驱动器自己能做到的。当电机出现异常情况时,驱动器的输出电流就"恒"不住了。这时,驱动器可能会自动截断输出以保护自身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