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触摸屏是怎么通信的

楼主(2009-11-09):
请高手回答,谢谢!!!!!!!!

网友A:
ModBus是开放式的现场总线协议,其通讯协议分三种 : ModBus TCP/RTU/ASCII。这三种协议普遍应用在工业设备上。比如 : DCS、PLC、HMI、电力负载量测仪器等各种感应器和量测仪器,但是在实际监控系统中,由于各种设备使用的硬件接口或者通讯协议各不相同,让使用者在使用和管理上耗费心力,而普通的ModBus 串口服务器或者ModBus网关仅实现了ModBus TCP/RTU/ASCII三种协议的相互转换,而不能处理不支持ModBus通讯的仪表设备,这样就需要在两者间有一个通讯数据处理的组件。

我们的M系列ModBus通讯服务器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设计的,既可以作为简单的串口转换器使用,也可以作为高级的通讯数据转换器使用,实现了非ModBus通讯设备无缝地整合到现有的ModBus网络,彻底解决了监控系统中ModBus通讯协议标准化的问题。

我们的ModBus通讯产品均实现"万能接口"功能,支持国内外多数品工控设备和仪器仪表如 : AB PLC,Schneider 传感器,SICK 光学扫描仪,Danfoss 变频器...等,使用上即插即用,灵活快捷,是ModBus监控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通讯转换设备。
www.inlc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