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箱故障

楼主(2009-11-09):
AC380V三相电压输入       15KW功率发热丝

故障前一切使用正常,正常使用时电流为32A,接触器直接通断.故障情况:正常使用突然电流表起火

我想请问一下朋友们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流表突然间起火

网友A:
具体点,不够详细!使用了多长时间了?是直接的还是有互感器?等等

楼主:
半年左右,直接的,电流表量程范围是0-5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