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9-11-09):
我有一台weidmuller开关电源输入可选择110伏或220伏,输出24伏,5安。现在的情况是输入接入220伏,输出只有12伏,如果输入选择220伏用变压器降压至110伏,输出24伏正常,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源散热技术
电源散热新材料-柔性矽胶导热绝缘垫
柔性矽胶导热绝缘垫是传热界面材料中的一种,具有良好的导热能力和高等级的耐压,其作用就是填充处理器与散热器之间大要求,是替代导热硅脂导热膏加云母片的二元散热系统的最佳产品。
 随着电子设备不断将更强大的功能集成到更小组件中, 温度控制已经成为设计中至关重要的挑战之一,即在架构紧缩,操作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带走更大单位功率所产生的更多热量。每降低10℃对敏感元器件的正常使用及使用寿命具有重要意义。该产品的导热系数是2.55W/mK,抗电压击穿值在4000伏以上,本身具有一定的柔韧性,很好的贴合功率器件与散热铝片或机器外壳间的从而达到最好的导热及散热目的,符合目前电子行业对导热材料的要求。
  矽胶导热绝缘垫的工艺厚度从0.5mm~5mm不等,每0.5mm一加,即0.5mm 1mm 1.5mm 2mm一直到5mm,特殊要求可增至10mm,专门为利用缝隙传递热量的设计方案生产,能够填充缝隙,完成发热部位与散热部位的热传递,同时还起到减震 绝缘 密封等作用,能够满足社设备小型化 超薄化的设计要求,是极具工艺性和使用性的新材料.且厚度适用范围广,特别适用于汽车、显示器、计算机和电源等电子设备行业。
  阻燃防火性能符合U.L 94V-0 要求,并符合欧盟SGS环保认证
  工作温度一般在-50℃~220℃
                    欢迎来电咨询,我们会为你寄上详细资料和样品,谢谢!

                      祝您愉快!
联系人:张收成联系电话:13621325228
QQ: 774783199
电子邮件:zhangshouchenga@126.com
欢迎您来索取样品,我们免费送样品给贵公司检测。
电源散热技术 专业生产导热硅胶片厂家 解决电源散热最佳的导热材料 有导热、绝缘、防震、散热作用 片状材料 任意裁剪 厚度从0.5mm-13mm均有。联系的话:13621325228 张收成先生 散热技术交流QQ:774783199

网友B:
应该不会有这种现象啊,你问问当地的技术支持,或者投诉

网友C:
不是很熟悉。我只是路过。

网友D:
交流220v整流的电压是300v直流,110交流整流的是150直流.现在像你说的这个规格(100w以内的)的电源应该用的都是宽电压输入的芯片.现在的情况可能是芯片有问题或者是光耦部分(反馈)有问题.查一下输出部分那边的稳压电路,一般有个IC431.看看

网友E:
我不知你选择电压时,是否有选择开关,我就遇到过,你的这种情况,最后动了选择开关就正常了.

网友F:
你的转换电路没有转换成220V处.

网友G:
开关电源里有个选择开关可以输入选择220V,或110V,因为有些国家他们用工频60HZ,110V电压,所以开关电源针对个个国家而定

网友H:
你看看机器的220V 整流二极管是否有开路的;如果是桥式整流,一只二极管开路,形成半波整流,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I(2010-01-08):
你可能把220v与110v接线接反了,你接220v时输出12v,接110v时输出24v

网友J:
要和厂家联系,确认你的输入没错.有的输入有两个档位,220和110

网友K(2010-03-13):
1, 整流电路有问题。2是变压器输出接错了

网友L:
看看光耦反馈部分或保护部分,电压高时调节范围不对造成保护有可能电压反而低。

网友M:
开关的问题或者是线接错了!

网友N:
我觉得是因该是 你的线接错了

网友O(2010-07-09):
引用 网友I:

你可能把220v与110v接线接反了,你接220v时输出12v,接110v时输出24v

网友P:
开关电源的转换电路有问题,一般情况110V是全桥整流,220V是半波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