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有时死机

楼主(2009-11-09):
买了一台A80THTD系列的屏,调试时一切也比较正常,在调试结束时,屏开不起来了,电源指示灯也在亮。

于是我把总电源关掉了,等了几分钟在开,这时屏又显示画面了,这种现象一连出现几次……,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在此先谢了!

网友A:
碰到这种情况可以找台达客户了。具体问题需要检测过才行哦

网友B:
找台达更换新机,还要问为什么吗?质量问题。

网友C: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开关电源独立供电,如果供电电流不足,可能会点不亮背光灯;另外电源上有其他设备,也可能接地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