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变频器故障(急)

楼主(2009-11-09):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机械手上升/下降是用SEW变频器和一台1.1KW电机控制的。但现在问题是下降是正常的。但是上升一下。就会报警电流过载。我们把电动机空载也试过。但是反转时震动很大。变频器输出160%/20HZ 过几秒就会报警。电机停止。但是正转时。65% 20HZ是正常的,电机也没有震动。请问专家们是什么故障。谢谢各位指教。变频是:SEW 31C030-503-4-00

网友A(2011-01-18):
变频器到电机的动力电缆有问题

网友B:
会是电机的编码器有问题

网友C:
变频3KW的电机是1.1KW的是原配套的吗?变频和电机的数据匹配吗? http://shop35583783.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