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磁极匝间绝缘故障应如何处理

楼主(2009-11-10):
转子磁极匝间绝缘由于运行中承受的电压很低,过压的机会也很少,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匝间短路的,尤其是B级及以上绝缘,故障也多因为热老化或原有缺陷.因此,对于检测中已确定是匝间绝缘问题的磁极,还应仔细清扫,特别是匝问的缝隙中,是否有焊渣,焊锡滴等杂物.由于被外层的油漆覆盖,缝隙中的金属颗粒容易造成匝间绝缘为零的判断,因此应先将匝问彻底清扫后再进行电气测试确认.如果凭目测不能找到故障点,则根据磁极线圈的大小,采用通入低压大电流的方法,如果有匝间短路,则故障部位很快发热,这样就可确定故障部位.

转子匝间绝缘的处理与上题处理的程序基本类似,匝间短路如不在首尾匝,则处理稍复杂一些.

线圈分解后,用专用劈斧(铜质)或合适的木楔对准要分开的线匝,用大锤敲击斧尾或木楔尾部,将线匝劈开,用另外的木楔垫好两侧线匝.除去已损坏的绝缘(一般多为局部),注意导线上是否有毛刺或棱角,导线表面应光滑平整.铜线表面清理干净后,在导线下垫好绝缘层.B级绝缘多采用环氧玻璃胚布,为大块料,具体尺寸按现场需要剪.注意每层之间应先刷绝缘漆.其余步骤同上题.修理完成后应再进行测试.

应注意的是:环氧玻璃胚布与定子主绝缘材料一样,本身属含胶的绝缘材料,平时要求低温存贮,且有效期很短,使用时要防止其已过期或失效.

磁极线圈的托板如果是与磁极线圈热压在一起的,在现场的加热处理中有时不便与线圈一起加压热压,因此,可待线圈压好后,回装时黏接.如黏接不便,可采用薄的浸渍适形毡材料放在压板和线圈整体之间,将压板与线圈一起机械冷压.如果高度偏高,可将压板绝缘表层撕去几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