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绕组回路哪些部位容易发生故障或绝缘降低 应如何查找和处理

楼主(2009-11-10):
转子绕组回路从灭磁开关由励磁电缆经滑环到磁极的诸多环节,都存在运行中或检修过程中出现接地的问题,因此应区别对待,分别查找.

⑴容易接地的部位有:

1)励磁电缆:主要是因绝缘老化的原因.

2)刷架和滑环:由于碳粉油污混合,造成刷架和滑环正负两极间绝缘击穿或接地绝缘处对地短路.

3)大轴引线与滑环连接处:此处也易因污垢造成绝缘降低.

4)大轴引线:有的大轴引线没有采用全部外包绝缘而是裸汇流排形式,其对地绝缘处也易因污垢造成绝缘降低.

5)磁极线圈主绝缘:主要也是因为污垢的原因造成绝缘降低.尤其是在磁极的上下两个端部迎风面.

6)磁极连接线:有的转子磁极之间的连接是磁极与磁极直接相连的,与转子磁轭不相关联,因此就不存在接地的问题;但有的转子磁极间的连接是以磁轭为中介的,这种结构就容易出现接地故障.一是连接板与磁轭间的绝缘部分,与磁极主绝缘的情况类似.二是固定磁极连接线的固定螺栓(属接地部分,与磁轭是直接金属连接)与磁极连接线之间是通过绝缘套管绝缘的.如果套管破裂则可能造成接地,或检修中由于粗心大意少装了套管也会造成接地,这种情况当然是金属性接地.由于悬空,可能在转子静止时测试还发现不了,但会在以后的运行中暴露出来.这种情况还可能由于多点接地造成绕组部分短路.这种漏装绝缘管的例子无论在安装阶段还是检修过程中是屡有发生.

⑵发生转子接地故障后,应首先确定是金属性的接地还是因污秽造成的绝缘降低,有时仅凭绝缘电阻表很难确认,可使用万用表辅助查测.然后,取出电刷,区分故障发生在那一段.区分出段落和性质后,才能准确查找.如果确定接地发生在磁极部分,则只能从中间磁极连接线处分解,然后逐次查找.不同的机组结构重点部位可能不一样,但只要能把握重点和要点,接地点是不难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