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 系统可以安装step7么

楼主(2009-11-10):
新买的本本,是Vista系统,不知道能不能装step7

网友A:
貌似不行,系统只支持windows吧

网友B:
Step7 V5.4 SP3或以上版本支持Vista 非Home版。

如果楼主是Home版,请更替。

网友C:
1楼哥们

   VIsta 也是windows系统啊!

网友D:
可以的,我的就是vista home 版,就装有step7.你试试吧!

网友E:
vista business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