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6SE70的参数,有以下参数不解,求教!

楼主(2009-11-10):
P561=620    P564=255    P586=16    P640.1=22    P640.2=148    P651=107    U239.1=15  U239.2=106  U239.3=0    U240.1=18    U240.2=20  U240.3=0    U281.1=12  U281.2=619

网友A:
P640.1=22 P640.2=148用于电流表和转速表显示用的

P651是逆变器使能,P564速度环使能,P586是外部故障点,

还有你的参数应该不全  不如620从哪来的就看不出来。建议 把逆变器的参数全复原出来再看

楼主:
渣车变频器参数

初始化参数
P060=2 P366=0 P970=0
简单应用的参数设置
P060=3 P071=380 P095=10 P100=3 P101=380

P102=52 P104=0.87 P105=22 P107=50 P108=720

P109=4 P114=6 P368=2 P383=0 P370=1
其它参数设置
P128=80 P278=120 P279=30 P401=90 P402=50

P417=0 P418=0 P443=40 P462=5 P464=5

P492=200 P498=-200 P554=501 P555=1 P556=1

P557=1 P558=1 P559=1 P560=1 P561=620

P564=255 P565=22 P566=0 P571=18 P572=20

P573=0 P574=0 P580=0 P581=0 P586=16
P590=0 P602=0.5 P603=0.5 P640.1=22 P640.2=148

P651=107 P652.1=0 P652.2=0 P653.1=0 P653.2=0

P654.1=0 P654.2=0 U239.1=15 U239.2=106 U239.3=0

U240.1=18 U240.2=20 U240.3=0 U281.1=12 U281.2=619

U950.90=4 U950.91=4 U951.34=4

楼主:
对:syses 关于

P640.1=22 P640.2=148用于电流表和转速表显示用的

P651是逆变器使能,P564速度环使能,P586是外部故障点,

还有你的参数应该不全  不如620从哪来的就看不出来。建议 把逆变器的参数全复原出来再看

内容的回复:

感谢您的指教。对于初学者来说,得到旁人的指点在学习上可以事倍功半。烦请您再对原帖提出的参数予以解答释惑,谢谢。

楼主:
对:syses 关于

P640.1=22 P640.2=148用于电流表和转速表显示用的

P651是逆变器使能,P564速度环使能,P586是外部故障点,

还有你的参数应该不全  不如620从哪来的就看不出来。建议 把逆变器的参数全复原出来再看

内容的回复:

转速表就没有,是频率表。

网友B(2009-12-31):
620是自由块,U240.1ORU240.2送给变频其使能。

网友C:
对楼主给的参数做了一个图,不知道楼主满意否

网友D(2010-02-09):
对:missyou 关于

对楼主给的参数做了一个图,不知道楼主满意否
点击察看原图

内容的回复:

这样的解释确实比较直观,容易理解。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