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通欧姆龙plc高手的问题

楼主(2009-11-10):
我的plc型号是CP1H-X40DT-D.我用的软件的CX-P7.2版本.我写了几步指令,然后在plc菜单下选择在线工作,然后选传送到plc,下载成功后,然后,在plc菜单下选操作模式,选运行.这时出现一个带感叹号的对话框."确认plc启动不会有任何问题,想要切换plc到运行模式吗",选确定后,就切换到运行模式,plc的RUN指示灯亮,同时电脑在监控,在程序的输入接点置1输出有动作,同时plc输出指示灯亮.然后选择非在线工作,拔掉usb,在plc输入点按所写程序短接,plc也会正常有输出.问题点是,我现在切掉plc的电源,再上电,plc不在运行模式.垦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练上线,在CX-P的工程区双击设置,找到“启动”选项,把模式改为“运行”,然后把设置下载到PLC中,重新上电。

楼主:
thanks,我再试试看.

楼主:
非常由衷的感谢gsxiaojian.按照您说的操作ok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