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梅特勒-托利多电子秤串口通信问题(急)

楼主(2009-11-10):
我用的是梅特勒-托利多tc1001的电子秤,现在想通过VB做一个窗口实现秤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秤的端口设置:一位起始位,7位数据位,2位停止位,偶校验,无握手信号,波特率可选为300.1200.4800.9600.他们产品给了个通信软件,发一个命令采一个数据,不知改用VB该怎么弄。先谢过各位啦

网友A:
问题是:  通讯对话格式即对话协议是什么? 比如:最简单常见的ModBus,

                  你要问清厂家。我们的复秤就是托利多的,跟他们要定做通迅卡与协议,

我们定做的是MODBUS,他们加了一块MODBUS卡,成功地访问到了秤的重量。

协议有多种;

网友A:
你肯定是232的通迅口了。我们定做的是485方式,因为有许多节点挂在这个485总线上,

再用MOXA的485/232连到电脑上,再用轮巡的方式读数据。

网友B:
明天夜高手,请问你知道怎么样用你那种方法采样电子秤的数据给PLC吗?谢谢啦~!

网友A:
数据是读到电脑上,不是PLC,MODBUS协议是最简单的总线对话协议,是公开的。网上可以搜到许多文章,

所以我知道它的对话格式,厂家来人带来测试程序,跟我一起调试读取的

网友C:
1、一般这种智能仪表预留通讯口的话,厂家都会将通讯协议公布给客户的,不管什么情况,你要了解到它的通讯协议,即报文格式。

2.在VB中编写通讯程序,一种方法是调用API函数,另外一种方法是使用MSCOMM控件,采用后一种方法比较简单。可以参考一些VB与串口通讯的书籍。

网友D:
这个我可以做,欢迎加我QQ 879050937

网友E:
RS232很好做的,网上找一下,VB有很多实例,不难

网友A:
对话协议都不知道,怎么做呀,协议有很多种的,这要看它的说明书

网友F(2010-03-12):
梅特勒-托利多用的软件一般与实际应用程序不配套,只要知道其通讯协议自己来编程序.只需将其控制命令写入发送脚本就可以.比梅特勒-托利的天平简单多了.

网友G(2012-08-27):
买了TC-3001,怎么也通讯不了,有无人可以帮忙?keykey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