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直流调速器怎么改变电机旋转方向

楼主(2009-11-10):
欧陆直流调速器怎么改变电机旋转方向

可逆装置

楼主:
没有人回答

网友A:
倒励磁两棵线。。。。。。。。。。

楼主:
不倒线可以吗?

有没有向变频器似的端子,输入正转是一个方向,反转又是一个方向

网友B:
那需要改变内部组态,简单的就是模拟量输入的正负电压控制正反转

网友C:
直接加负给定就可以反转了,或在端子上重新组台就可以了

网友D:
给定B4端子负信号,就可以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