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压的波动是否会影响变频器输出的稳定性?

楼主(2009-11-10):
电源电压在AC380-420V之间波动的话,变频器的输出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A:
会
10个字啊 10个字啊
10个字啊

网友B:
应该不会!
10个字啊

网友C:
基本没问题 10个字呀

网友D:
变频器的电源设计的电压或MOSFET在开关状态的VMAX取值范围,有些电源在450V时变得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