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断电保持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9-11-10):
FPX断电保持区可以设置为DT32710~DT32765,那么这个区域是怎么样实现断电保持的呢?

在资料上看到松下的PLC是用FROM保存的。那么这个区域是FROM的吗?还是另有一个FROM数据区,而在上电时PLC自动将FROM里面的数据输送到掉电保持区,断电时由断电保持区输送到FROM里面?

我估计是后者,但是不确定。

另外大家在应用的时候是怎么使用的呢?看到有的人直接将需要保持的数据的地址指向了保持区(例如说,直接把触摸屏设置的参数的地址直接写入DT32710),但是有的人则先用DT0接收数据,然后再传送到DT32710,而在开机的时候再从DT32710读取。这样会不会有些多余呢?

网友A:
编写的程序是放在F-ROM,CPU检测到掉电的时候会将DT32710~DT32764的数据传送到F-ROM中,上电时又从F-ROM读出到DT32710~DT32764。没有必要先用DT0接收数据 ,HMI上直接用DT32710~DT32764这段区域即可。

楼主:
哦。那么安装电池了之后可以保存所有的数据,这个电池的作用又是怎么样的呢?

是延长掉电后关机的时间,让PLC有更多的时间保存更多的数据到FROM里,

还是直接用电池保持RAM里面的数据呢?

楼主:
我自己的回答:应该是后者,由电池保存RAM里面的数据。就像以前FP1用电池保持RAM里面的程序一样——那个FP1电池没电的时候还会造成程序丢失,真不方便。

网友A:
这到不是,打开FP-X你可以看见有块SRAM芯片。装上电池了才起作用,将运算内存(DT等)数据直接保存到SRAM。但用户编写的程序还是保存在F-ROM里,跟电池无关。

网友B(2010-01-14):
断电保持区DT32710~DT32765,可以直接使用.不安装电池在PLC断电的情况下,里面的数据仍然可以保存.

网友C(2010-03-09):
上楼说的是FP-X型号的PLC内部存储器。。。

网友D(2012-10-26):
装了电池是不是所有的数据都能保持

网友E:
正常都是靠安装电池的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工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