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定子线棒应如何进行局部故障修理

楼主(2009-11-10):
远离铁芯的部位可以不将线棒取出就地修理,其他部位的局部故障应将故障线棒从线槽内取出后,平放在修理台上,应在修理台面上垫以软垫如橡胶垫或涤纶毡,防止在线棒局部修理的过程中,又造成线棒其他部位的损伤.修理前,应拍摄故障部位的资料照片.

首先应仔细清除故障点,然后沿清理点两侧将线棒绝缘削成坡口(见图2—20线棒局部故障修理绝缘剖削示意图),每侧坡口长度一般有一个经验公式来确定:,其中Ue为定子绕组额定电压(V).如对13.8kV等级的绝缘,坡口每侧长度应有80mm左右.坡面应仔细修整,要求平滑,均匀.用无水酒精或甲苯擦干净后刷一层室温固化环氧树脂漆.然后以与线棒绝缘相同的绝缘材料进行半迭绕包,层间刷室温固化环氧树脂漆,漆的黏度应适当,涂刷要均匀绕包层数按绝缘厚度而定,一般按线棒设计所要求的层数,厂家对此均有规定.

图2—20线棒局部故障修理绝缘剖削示意图

局部修理的重点是应掌握修理部分无气泡夹杂,因此,应严格按半迭包绕工艺,"半迭"应保证准确.绝缘带包扎过程中不可出现皱褶,包扎绝缘带时可适当用力拉紧,但要用力均匀.一般现场的处理不能做到真空处理,因此对局部修理的线棒应作灵活处理.

为使新旧绝缘接触紧密,修复部分应加热加压处理.压模可根据具体部位采用厚铁板制成,可采用电热烘烤的办法,也可在大型烘箱内进行.对B级绝缘,处理温度以90~110℃为宜(不同的工艺结构,时间及温度差别较大),加热温度和时间应参考厂家线棒绝缘成型时间,如13.8kV线棒B级绝缘最少需5h左右.也可采用低压大电流的方式对线棒加热.

局部修复后,按要求恢复防晕层.对防晕层与主绝缘同时成型的线棒,则应在主绝缘包绕后即行包绕防晕层,一起进行热压处理.

局部修理后的线棒应经过耐压试验合格.